一块。478针主板。跑。c0

楼主(2010-10-14):
这块主板开机跑。C0.各个电压都正常。我把北桥的散热片去掉。量北桥上的电容。其中有三个电容。对地只有。1欧。是否可以确定是北桥短路了呀
主板

网友:
这个很可能是U座虚了,不知道是什么牌的主板

网友:
北桥阻抗应该没有那么小吧。

网友:
一块是AMP。另一块是升技IS7-V2

网友:
你先清一下CMOS,再用灯座测一下座子。

网友:
固阳电脑维修
的帖子
量北桥上的电容。其中有三个电容。对地只有。1欧
空板量,上电后放一段时间后再量
跑C0是CPU不过,重点注意一下CPU座子有没有空焊

网友:
478 华硕板 BGA的,,一般是座子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