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10-14):
一根Kinston DD3 1333的矮版内存。
用微软的内存检测工具检测,全部Succeeded,然后用下来都没问题。怎么测都没问题。
但是如果主机过了一晚不通电,第二天再测,就有很多红色的Failed。进系统会有蓝屏等问题。
此时只要重新启动,然后再测,又全部Succeeded。然后一整天下来都没有问题。

主板是华擎N68 S3 UCC,之前发现在主板BIOS中只要不改设置,全部默认,内存会运行在400 DDR3 800状态下。电压也只有1.53V,但是如果设置成1333的时候,其他全部默认,什么都不改,内存电压会升到1.83V。但是也能正常使用,跑OR和3D都没问题。

现在实在是搞不懂到底是内存的问题呢?还是主板的问题?内存和主板都是全新的。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换块吧!!!

网友:
换别的内存也会不。。把BIOS刷下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确认一下你的软件支持不支持DDR3的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软件?什么软件?
内存检测软件是Windows Memory Diagnostic,一般的系统盘都带这个啊。
电压的检测软件是华擎专用的OC TUNE。肯定都是支持DDR3的。

网友:
我换了根内存试了。第二天早上先把那根拔了,换了根内存,也是金士顿的,不过不是矮版的。然后测试没有问题。再换那根矮版的装上去,测试就又有问题了。
现在貌似可以确定是这根内存有问题了。

不过奇怪的是,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过了一晚就不行。白天怎么测都没问题。实在是郁闷。

网友:
内存上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