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机器无公共电压求助。

楼主(2010-10-14):
Q8811 G极为高电平,不导通,请问G极导通需要些什么条件呢?
8725  1PIN19V   2PIN5.8V   3PIN2.45   4PIN 1.4V
短接Q8811 开机可以正常显示,其它应该没有问题的
请各位指点指点,谢谢!!

已解决,C8814引起,拆了就好了,后面发现充不了电,装上后能充,请高手解释解释...

网友:
要那个芯片工作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
8725的PIN4 电压低了。应该在4.2023V~4.2447V之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兄弟可否指点下哪里会影响到这个电压偏低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测下公共点是否有瞬间电压,判断是否为芯片保护。
芯片本身坏也可能导致
芯片外围器件也会导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你说的只有外围的原件坏了有可能了,前面两种我都试过,没有瞬间电压,芯片换了一个也一样

网友:
他外围的精密电阻都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