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必须得重插一下再重启电脑才能用。

楼主(2010-10-14):
双飞燕鼠标,开机不能用。灯亮。必须得重插下,再热启一下系统才能用。不是主板问题,确定是鼠标。
电脑

网友:
找个好的来代换一下就知到是板还是PS2的问题,如果是主板先打值拆排容 换IO

网友:
说了不是主板的问题 ,就是鼠标的原因

网友:
有时候可以把排容拆了。排容漏电也会出现此现象

网友:
不是主板的问题,那就换个鼠标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主板问题那换一个鼠标不就行了啊,还发什么贴啊

网友:
楼主自己都有点。。。。自己都懂,不是鼠标就是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