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的通病 1

楼主(2010-10-14):
IBM笔记本的通病
1、IBM T30 能开机,电源指示灯亮,硬盘灯闪亮。屏幕无任何显示,而且有报警声。外接显示器无任何反应,说明电脑本身无法开机。拆机检查CPU加电后是否有温度。如果有,说明CPU工作正常。接
下来检查内存插接是否良好,把内存从原来的插槽更换到另一插槽,装好后开机,故障排除。此类故障多为内存和内存插槽损坏。
2、IBM R32开机正常,在使用时移动机器就会花屏而且整个屏幕泛白,并死机。拆机检测发现数据线和主板的连接插槽虚焊,因而移动机器时容易造成短路。将其补焊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也较为多见,花屏是因为接触不良而造成的,短路会造成死机。
3、IBM T23串口无法使用,在系统属性里找不到串口的硬件设备。拆机检测后,怀疑串口控制芯片MAX3243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较为多见。
4、一台IBMT40的板,不触发,没有3V、5V。首先,量3V、5V的电感反向阻值,用二极管档打正反向阻值。正向阻值3V:110左右,反向阻值3V:560左右,正向阻值5V:75多,反向阻值70多(低于700以下不正常)此5V肯定有对地短路(正常为1K多,越大越好)
然后, 断开5V的3个限流保护电阻,取掉的目的是判断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实际上此板为后级有短路。最后,5V到了哪些地方,则拆那些元件,(还可以用电击法)T40的板的5V到了1845的19、25脚产生自举升压,拆掉一个1845后,阻值升起来了。
1845和1631的区别:1631内部有一个LDO能产生5V,可用于自举升压。1845就要借用外部的5V产生自举升压。
5、一台T30板(T30的板没有1.5V,直接用1.8V代表)不触发,待机电流0.3A,PMH4、H8拖焊,能触发,上CPU、内存,但没有跑完内存就掉电,换了一个H8还是掉电,考虑到外围元件有无被拖掉,找到一个外围电阻掉了,补上,还是掉电,于是换了原来的H8,上电,OK。
结论:H8虚焊会引起掉电,不触发,跑内存掉电。晶振旁的电容或RC振荡旁的电阻电容,会引起许多古怪的问题,没核心,没3V、5V等其它不可思议的问题。
6、T2X系列机型由于出厂时间比较早,因此常见的问题大都是屏幕非常非常暗,但其他运行一切正常,这个问题导致的原因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因为比较常见.
导致原因一:高压板
更换高压板,很简单,如果是改装的高压板价格在150左右,如果是原装的高压板价格在220左右(改装的高压板,硬盘光驱电池等指示灯一般就没有用了,因为改装的只提供了高压,而指示灯线路部分不能通用.)修后质保一般是三个月.
导致原因二:背光灯管老化,更换起来比较麻烦,虽然对于维修者来说,从摔碎废屏上拆个背光灯管是0成本,但是更换起来相对比较麻烦点,说白了就是个工钱,一般更换价格为:200元左右,一般修后质保为三个月.
到目前为止,T2X见的最多的就是以上一个通病故障!其他故障不一一列举!
7、T30通病,那就是内存插槽有一个一般用一年半年就不能用了,一般情况下都是下面的槽不能用,有的时候反复插几次就又能用了.
解决方法:
用恒温烙铁或者风枪,重新把下面焊一遍即可.一般情况下虚焊不容易肉眼看出来,因为接角太密集了,都重新焊一遍就可以了.如果技术好不用把主板拆下来焊,打开内存盖子直接焊就可以了.
注意:一定要用尖头的恒温烙铁.或者风枪,如果没有设备可以找个维修点让他们帮你焊一遍
8、IBM X31不加电故障维修一例
故障现象:
按开机键后.显示黑屏,风扇转,指示灯正常.
故障分析:
风扇运转正常,说明CPU单元电路工作正常.
检修过程:
实测北桥无工作电压。
该单元电路不工作的原因有:
一、外部MOS管异常
二、电源芯片MAX1845损坏。
三、北桥短路
实测16V供电正常,11和12的高电平指令正常,外部两个低端管G
极仍为保护5V,更换Q45,Q46后机器正常.
9、T30主板待机0.7,应该是有轻微短路,发现显卡短路,拆掉后还是一样,去南桥之后待机还是这样,H8,PMH,TB6808F也换过,1632供电正常,有3.3V 5N输出,3V 5V管换就好
10、T40点不亮 挡4R48 这个问题,是T40的通病了,显卡出问题了.
11、又修好一台NEC E660不开机和昨天的那台E668一样,这台P4的NEC,还是电容问题,在换了10个电容后,可以开机,但是还不跑CPU,查到CPU没有供电,原来给CPU供电电路上有一个7A的保险断路,换之,OK!!
12、IBM T41P开机掉电
今天接了一台IBM T41P开机以后只要一碰下面的掌托就会黑 ,之后,有的时候开机不亮,测试卡00,有的时候跑49,把 CPU风扇螺丝打紧或者换个
13、R40E 暗屏问题
最近修到两台R40E,一台暗屏,按下睡眠开关,灯管闪下,另一台摇动屏幕就不稳定
第一台问题出在高压板上,本来想直接给客户换个高压板,但是手上刚好没那个高压板,无意中发现一个换的神州上的高压板上的线圈差不多的,就试着换上去,结果机器亮起来了。
第二台问题出在屏线上,因为摇晃屏,会不稳定,估计是屏线断了,拿下高压板时,用力一拉,结果把屏线和高压板的接口给拉下来了,重新焊回去,一开机,稳定了。
就这样不用成本搞定,那个R40E的屏线和高压板实在是太贵了
14、一台IBM 600老款笔记本开机报8611根据维修经验,这款老机器报8611是键盘的摇赶报错呢,这种情况一般是客户长期使用所致,因为他下面有6个接触点有的虚焊呢,接下来就是拆机,将机器拆开,将6个接触点加焊,OK!!!故障解决!!!!
15、 IBM-R50,有时可以开,有时开不了,开不了的时候诊断卡跑一个0,所有的灯都亮,没时钟,加焊南桥可以开机但进系统死机,重做就OK
16、R50E,不认网卡和声卡,更换网卡OK,但声卡就麻烦拉
换了一个,装机可以正常,但放了几个小时就没声了.
用风枪加热就可以,冷了就不行了,以前修过一台DELL 1100的跟你的基本是一样的呢,我把声卡附近的大电容全换呢,芯片全加焊了一下,现在已经过保修呢,还没有问题呵呵,!!!可能是你还没有焊好, 17、IBM T23 MAX1631 无控制信号
IBMT23    电源芯片 MAX1631     22脚有16V 电压。23脚无5V 控制电压。23脚无5V的话,其他脚都无输出,MAX1631不工作一样。查23脚由TB6808F控制。测TB6808F,有16V 输入,无输出。换TB6808F,开机,还是不行。查TB6808资料,64脚(6808)缺少VCC3SW,VCC3SW由16V适配器输入,经一个5脚IC,产生VCC3SW。5脚IC没控制电压。1632没工作.其实只要把南桥加热一下都能完全解决问题.我的T23 最后修好拉,是没有VCC3SW,是VIN16,没有加到5脚IC 的输入端和控制端。最后2条飞线,解决问题拉
17、MAX1632待机时和开机后各引脚的测量办法
此电压以IBM机器的16V适配器的电压为例,但只要采用1632基本都是通用的。
待机时:
1、测16V是否到了1632的22脚。其外围的高端驱动管的D极也要有16V。
2、测21脚有没有5V的待机电压。
3当21脚有5V后。1632的25   18脚也有5V
4、1632的9脚必须要有2。5V的基准电压。
开机后:
1、当加电后,28   23   7脚要有高电平。
2、芯片的27   24   16   19要有脉冲信号。要用示波器来测。
3、1632的  11脚要有PG信号。也就是复位信号。也是5V。
4、以上条件具备后。1632外围的两个供电电感要有3.3V和5V两组电压。
18、IBM T40黑屏故障维修全过程
故障现象:
用裸板测试时,有待机电流0.02A,当按下开关后,电流最高跑到0.75A,又降到0.60A,此后不再变化。用手摸CPU时,发现温度升的很慢,但北桥温度比较高。由于这两个故障现象比较可疑。因此怀疑是北桥的问题。故去测北桥表面的电容。
排障过程:
测北桥表面电容时,已测出的电压有3组。2.5V1.17V1.48V。但还有几个电容没有电压。从这没有电压的电容跟线。跟到了CPU座子下边的L8电感也没有电压。跑电路发现L8电感是他旁边的1845的供电电感。所以又将1845吹下来。处理后。重新又焊回去。开机加电。再测此电感已经有1.22V的电压。并且北桥表面本来没有电压的电容也有了1.22V的电压。用裸板接上屏。待机电流还是0.02A。按开关后。电流到了0.65A的时候屏就亮了。故障排除。
总结:
此故障的根本原因是产生1.8V/2.5V电压的供电芯片虚焊。造成北桥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无发显示。此类问题在IBM的板子上还是比较常见的。
19、3V/5V系统供电芯片哪些可以互换
1、MAX1632 MAX1630 MAX1633 MAX1635 MAX1902可以互换
2、 MAX1321 MAX1634 MAX1901 MAX1904可以互换
3、MAX1999 MAX1997可以互换
4、SI786 SB3052P MAX786 可以互换
5、有些老板子上的MAX786 MAX785这两个是绝对不能互换的。希望大家能记住。
20、IBMT30,网卡上不了网,显示网络状态的图标不连接,重装驱动也没有办法连接到网络。
分析:
看来是硬件故障了,主要应该是网卡部分电路问题。
解决:
拆开笔记本,观察网卡接口,没有发现很严重的烧黑的情况,想这可能是信号的故障。
找到笔记本网卡控制芯片,网卡芯片,对这两个芯片的地址数据线打阻值看波形,发现两个芯片各有几个脚对地击穿。
怀疑是下雨打雷了。。。。。
把这两个芯片换了,我换的这两个芯片是:H0022和DA82562ET。
重新装上笔记本,进入系统,网络状态的图标再也不会不连接,而是一闪一闪的在哪里传输数据。
21、X10花屏
分析:
花屏一般为屏线故障
解决:
花屏后用手轻拍,死机了。
看来好像还不是虚焊了。。。
按部就班来,拆机查屏线,5V,信号,都很好,排线也很牢。
估计是显卡故障了!
GF5200,就是它了!
吹焊竟然不管用,估计芯片下边的锡球不好了。
没办法,热风枪伺候,重做BGA吧。
做好后,等冷却,用无水酒精清洁机板,装好,OK.
22、一台t20,开机器显示ibm的logo的时候灯管亮的,然后就灭掉,首先判断不是灯管问题了,因为能亮一下,估计应该是主板供电有问题,飞线,结果飞错了,烧了我两块高压板,有块烧的跟放烟花一样,恐怖啊,后来第三根小心了,电压都有了,可是还是闪一下,这回郁闷了,哎,拆了灯管看看吧,原来是灯管一断的线打火容断,应该一开机是电压突然增大引起放电所以能点亮,然后就灭了,于是把灯管焊好装回去,这回ok,气啊,烧了我两根高压板,早点拆灯管的话一分钱本不要花了,想想不甘心,把两根烧坏的拿来看看,坏的不是一个地方,两跟拼拼
23、IBMX31能上电,不开机,一般是1.2V电压不出来引起的,受控于1845,换一个能好
24、IBM A31,不认网卡。解决过程:开机在设备管理器里看,的确没有网卡,还发现没有调制解调器。哈哈,问题出来了,心中也有数,应该很好解决。拆开底面的网卡,调制解调器的安装位置的盖板,将网卡,调制解调器互换位置,再进系统,ok!其实,这款机器的网卡,调制解调器大小一样,位置并排,拆下后插回去很容易插错地方,就会出现上面的故障。正确的网卡插在靠上即屏轴的位置,而调制解调器则插在靠下即边框下沿。
25、T43指纹密码,过程是这样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台笔记本设有系统登录密码和指纹密码,它提示验证指纹时我选择取消,这时弹出系统登录密码输入框,我用系统管理员administrator登入,碰巧这个系统没有屏蔽系统管理员密码这样我就进入了系统,进系统后我立马删除指纹识别设置的那个软件,重启,哈哈,不再提示指纹验证了,这样就解开了T43指纹密码。这个方法能够成功解密前提是administrator能够成功登陆,或者你只要能以管理员身份登录系统就基本ok!
26、 T20。开机,电源灯闪一下即灭,测试卡显示在闪动的一刹那3V5V复位都有。不用想,1632应该是好的,不放心还是量了一下,的确是好的。应该就是3421跟3410了,加焊后可以开机。冷一会儿就不行了。换3421,好了。没事,无聊,又把3421拿下换上以前的。呵呵,好的。想想有时候加焊是不行的,拿掉重焊可以省点钱。27、IBM T23接电池时开机正常,运行也正常,但外接电源时经常掉电,单独接电源也掉!(有时亮机后掉电,有时不等亮机就掉)
开始怀疑1632部分有问题,经反复测试发现外接供电在15V以下时不掉电,但进系统后发现电源管理里处于电池供电状态,电池不充电!于是怀疑电源供电和 电池供电的交插部分有问题,经测量发现一芯片的控制电压偏高,不能自动调节,控制信号来自ADP3806,但更换3806后故障依旧!问题应该还是出在充 电部分,于是更换充电IC TB6808,更换后问题解决.
从此维修来看,掉电除了CPU供电部分有问题外充电部分有问题也会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
楼上两位真是的,这都不知道什么年代的资料了,转了几千次也有可能

网友:
楼主用用心啊!!!

网友:
IBM老机器有比较经典的通病

网友:
楼主真是大公无私.

网友:
感谢楼主的 无私,先学习

网友:
很老的东西了 不过有时间还是有用 但是用到的机会很少了现在基本都淘汰了

网友:
呵呵!通病要牢记哈,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