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 不通电

楼主(2010-10-14):
本人现接到一台联想IBM R60的机子,拿过来是不通电,待机电流是0。11A,U41位置的MAX1901E发烫,请教高手指点。POWER电压正常。
联想

网友:
看你说的情况,电是通了,不触发而已,先测主板上有无3。3 ,5V等机电压,开关上是否有高电位,MAX1901发烫,先把它换了再测吧!

网友:
我换过了,还是一样的发烫,我查了该查的都是正常的。开关上的是3。3V电压,

网友(2012-10-14):
叫客户换主板呗 呵呵 省的修 虽然修好了有钱赚没有修好的话 时间又花了 花去的时间还不如去修别的机器啊 呵呵

网友(2013-12-24):
我有款R52的也是不通电,不知道从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