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2T R

楼主(2010-10-14):
三星192T——————在基地没有找到这种显示器的维修资料————————

                             故障现象——  能通电————插信号刚开始——————会花屏————然后马上就黑屏掉了————不查VGA信号不会有背光————————拔掉屏线也黑屏————这是那里问题————MCU吗`?

网友:
输出电压有否有跳变,电容是否有漏液的
不行就代换驱动板,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先看电源高压一体板有没有问题,然后再MCU~~~~

网友:
现在不插信号没有背光——————插信号黑屏————但是有背光————————————————————————————————————————————————————————————————————————————————————————————————————————————————————————————————

网友:
指示邓一直都是黄色的`——————————————————————————————————————————————————————————————————————

网友:
我还是感觉MCU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背光,怎么说是黑屏?
说话一句说完整了,不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蹦,重复的帖子删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反正那机子也不修了——————他是有背光的 ————但是黑——————邓管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