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必佳乐纺织机MCB板维修!(不保存数据&总线错误)

楼主(2010-10-14):
这块MCB(总控制板)的故障现象是不保存数据以及不定时出现总线错误,出错时需要断电重开,但重开后所有设置数据丢失,必须要手工重新设置或设置卡导入!

最初看到不保存数据故障现象没有细心分析就判断为数据暂存部分出问题!老是在在这部分转来转去!害我走了弯路浪费半小时!

绿色的就是3.6V数据保存电池!

中间 的那个IC就是数据通信IC!

就是上面这部分!查了半小时还没有结果!这时候心想一定是有什么地方想错了!休息了一会突然想起了错误信息中还包含了总线错误,这下情况就明朗化了!原因应该是总线故障导致设置数据不能够被保存!
立刻通电检查,当检查到储存器的/RP脚时发现始终为低电平,再检查DIG-VPP也是一样,但控制DIG-VPP的VPPON是有变化的,再细心检查DIG-VPP电路发现一个2.2K的电阻开路了!导致三极管没有高电平控制信号而不能导通!
就是下面图中的电路!电阻已经换上!

又是一个电阻惹的祸!

网友:
看LZ修工业设备 ,学习下LZ的维修思路

网友:
当知道结果的时候,只是一个小电阻引起的,但是要找到这个电阻,,那是需要时间,技术,经验,跟理论!当客户看到你只是换一个电阻的时候,而收费以K来计算的话,呵呵,,会吓死我们这的大学生们!
工控设备不是一般的难修!!
楼主高手!!

网友:
苍天啊,大地啊。终于让我见到修工业设备高手了。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历害呀,学习了 现在修电脑太不值钱了,正想转行修工业设备呀。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高手也 是需要相关的工业设备
维修资料的   不然 哪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 你也 不清楚   怎么维修

网友:
维修资料肯定是有些的,否则就不是专业选手了。
“哪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 你也 不清楚   怎么维修”,做工控设备需要你具备自己分析的能力,否则还是别做了,太难了。
另外兄弟,请用标点符号吧,费不了多大劲。

网友:
我在工厂也是做工控电器维修的. PLC/触摸屏/步进电机伺服驱动器.  各电源测试箱等.
楼主的确是做工控的高手,  且对纺织机较熟. 有机会多交流

网友:
我看楼主修的纺织机都是晶片电阻NG的, 我们公司是专业生产晶片电阻,电容,排容. 排阻的.
百度一下.全球第一大. 不知道这些晶片电阻是哪家公司生产的. 这么容易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全球第一大?欧姆龙吗?
这些板上的电阻其实不算容易坏了!8年来没有停止过工作,损坏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