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6画面

楼主(2010-10-14):
  一款Y450笔记本,09年11月的,还没有过保呢
接到客户机的时候现象是屏幕出现6个画面,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这种问题一般无非是屏和显卡的问题,一开始以为是屏的问题,屏是140的LED,  就定了一块屏过来,换上去无显示, 我还发为是屏不行呢,就又换一块全新的上去,还是一样,屏肯定是好的,这时想到显卡的问题了,加焊了显卡,在试,还是一样,测屏供电是3.25V  正常.屏供电肯定是好的,
请高手帮帮忙,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这本才用不到一年       在线等...................

网友:
显卡的可能最大,其次是屏线

网友:
请重植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找联想售后,给点钱,帮你搞定了,自己弄又不放心!

网友:
显卡问题吗

网友:
屏线也会照成无显,不过6个画面以前也修过 ,问题在显卡

网友:
会不会是时钟偏移。。。?

网友:
显卡,重植

网友:
量一下调解显示模式的小SW是不是OK的,再考虑显卡

网友:
百分百的显卡!

网友:
显卡概率很大,还有就是屏线的时钟位 测一下压降,。这种问题一般是显卡给屏的时钟出现的故障,

网友:
80%是显卡的问题 当然也遇到屏坏是这样问题的

PS:有保修的电脑.楼主还是厚道点,拿到售后去吧,万一客户以后知道了.再万一有个什么意外,你可是要赔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搞定,我曾经修过多屏是显卡问题呀!你可以尝试换个新的芯片试试吧!

网友:
很明显的显卡问题

网友:
保内的机器修什么啊,送售后啊。让客户多等几天。

网友:
今天也修到一个华硕的,也是分几个屏,做显卡好了。

网友:
這是顯卡吧!! asus a6也有這樣的問題過 也是顯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显卡重植了,还是一样,不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拆过就应该没保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