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 USB鼠标用不了。。。。。

楼主(2010-10-14):
联想945GC主板,插U盘可以用。插USB鼠标和移动硬盘多用不了。。。5V供电正常,南桥BGA做过。请问各位高手这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是品牌机的。。。

网友:
插U盘可以用表示接口基本正常,应该是SB不良吧 ,换过新的没有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或者bios问题

网友:
cmos里usb键盘鼠标是不是禁用了?移动硬盘是不是供电不足,接两个usb口试试

网友:
升级BIOS看看,是不是BIOS版本低

网友:
换接口或者试一下前置接口。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烂机子,跟楼主有占像.
用2.5的移动硬盘就不认,而用3.5的移动硬盘带独立供电的就可以.怪怪的.可能是南桥不良吧...没弄好我也不好说.楼主得说清楚一下,你那机子以前能不能用USB鼠标呢?

网友:
清CMOS,和从新分下区。。

网友:
电源有换过没啊,也许是它的问题,或者再放下电试试

网友:
都试过了。。。就是不能用,就差南桥没换

网友:
该不是USB鼠标的问题吧?我瞎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