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466主板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0-10-14):
进水主板不触发无3V 和5V  隔离保护电压为0  发现是5V上管短路把隔离电压拉低换上管之后隔离电压有了,3V 5V出来了 按开关电流0.17不动了 测得CPU0.9V 3V 5V 1.5V 1.05V   就是1.8V 的没出来

TON1 19V
VDD 5V
EN/PSV1 2V
VCCA1 有5V 这个脚是不是偏高
还有什么地方会导致1.8V不出呢
望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是有一台呀

网友:
这个故障可能是开机管理芯片的原因,换一下试试

网友:
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掉呢。为什么CPU电压会出来呢

网友:
建议查1.8v的后期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找到故障了嘛。我这也有个

网友:
查下1.8V供电IC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啊

网友(2010-11-19):
有二组开启信号:EN/PSV1, EN/PSV2,要同时满足条件才行,都有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