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K8N51GMF AMD 754 点不亮

楼主(2010-10-14):
GA K8N51GMF AMD 754 点不亮 两桥,用的是ISL6568芯片,测32脚电压 0 V ,15脚电压变动,从12V到0V,现U上无复位,PG,总线电压,是不是ISL6568坏了,因手头上没得ISL6568

网友:
看北桥是否OK

网友:
蔡义洪 -5
涵山 -10 下次多灌点,你ID就OVER了

网友:
北桥应该测那几个点啊,麻烦教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问题说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点不亮,电压 ,时钟,有没有都正常了

网友:
换了ISL6568 电感上也没得电压最多也只得0.18V 查了场管,一下管坏掉,换了相同阻值的,电压也只得0.18V,不知道如何修了

网友:
你换的是不是相同的管子,一些管子虽然能用但是信号不同步,你就算再多的6568也无济于事,如果你换的是相同的,确认6568没问题,最大个可能就是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