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风行5200显卡花。帮忙看下检测结果。

楼主(2010-10-14):
七彩虹。风行5200 CF 白金版128M花屏。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17588
FBA[63:32]         8482301
FBC[31: 0]           18549
FBC[63:32]           17605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336
Write   Error Count: 8535707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结果没有全部传上来。系统说什么。传的字节太多了。图片是我从网上转的。第一次修显卡请各位帮我看看。哪个颗粒出错了

网友: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18029
FBA[63:32]           17548
FBC[31: 0]        16877129
FBC[63:32]           17612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54
Write   Error Count: 16930264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这是我测的另一片。也是花屏。型号一样。另外检测结果怎么看是哪个果粒出错呀。可以说下怎么看测试结果吗

网友:
全报错 加焊GPU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片都是全报错吗。可以说下怎么查看吗。我看不懂

网友:
一GPU坏,二显存全坏了,可以试换两片显存在测下就知道。

网友:
楼主用什么软件呢,加焊GPU试试,这样全错的5200真的很少见

网友:
哦。。mats4.78

网友:
你用的软件不行吧,5200一般都是一两个显存坏的不会全报错,换个软件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5200的用什么测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