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开机进WINDOWS,屏上有2条竖线!

楼主(2010-10-14):
IBM T43开机进WINDOWS,屏上有2条竖线!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屏线重拔插了还是一样,是不是显卡故障??另外此显卡是显存在显卡上面的,这种怎么做BGA啊/?/会不会把显存做虚啊?应该采取什么方法保护显存,还有做此显卡的BGA温度是多少,请各位朋友帮一下?
Windows

网友:
把海棉蘸水放在北桥上!

网友:
显卡可能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