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V6000版号DAOAT8MB8H6-H的资料

楼主(2010-10-14):
求DV6000版号DAOAT8MB8H6-H的资料。
图纸、时序、点位图等等,有维修经验更好。
AMD CPU开机5秒掉电,想找点资料。

网友:
是不是ssp-100北桥的问题,好像是通病吧,试试,或者换一个CPU试试。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287011&extra= 我刚发的希望对你能有用

网友:
非常感谢!不过他是DV9000的,还要验证一下是否一样。
引用 网友A:

只看板号就成了,我打开看过了,是AT8的图纸,AMD架构

网友:
再次感谢!我以为型号相差这么大,会是两个档次的机器。
DV6000和DV9000只是配置不一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复了 让版主删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