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修一块V星主板

楼主(2010-10-14):
昨天客户那一块V星主板测试卡不跑码,一量cpu供电的上管对地全部短路,先拆上管全部拆了还是对地短路,吹回去拆下管全部拆完还是对其短路,晕了因为它的供电芯片是BGA封装的加焊一下还是短路我狂晕把cpu拆了再量不短路了把cpu放到其他板上故障还是不跑码,这块板可是好的换了一块cpu上去板子点亮了。到这里我猛敲自己的头775针的cpu发热很大的啊!以后遇见cpu短路的故障先不要拆元件啊!

网友:
是不是u坏了啊 不够 inetl的很少坏的

网友:
你那个cpu还是再测测看 是不是真坏了
CPU阻值很低的   还有很多像 桥  显卡芯片 类的 阻值都很低的  不要误判为短路哦

网友:
测cpu供电的时候一定要把cpu拿下来测啊

网友:
我一般370,462、775,939、940的一般都有要代换U的,

网友:
这个太侥幸了

网友:
看不明白意思!

网友:
LZ是上U测对地阻值的吧。呵。打对地阻值是要空载测的。U就相当于是个负载,上U测对阻值当然会把阻值拉低的,哎,修板的前提要保证祢的硬件有没问题,最后在排除是板子的问题。不可忽略吖,

网友:
无语了,测对地阻值会不下U,技艺高啊!

网友:
测对地阻值不是要把U取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