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做系统问题求教

楼主(2010-10-14):
客户送来一台惠普品牌电脑 系统坏了要求重装,帮他分区格式化后(C盘设为作用分区)现在问题是做不进系统,复制完文件重启后就停了 有光标闪动。

网友:
修复MBR,或者改硬盘模式。。品牌机一般改下硬盘模式,改成SATA,。。

网友:
如果能用光盘引导,进DOS工具箱,执行fdisk /mbr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用的使系统光盘里的一键分区,搞定了

网友:
咦  一键4区,太不专业了吧?
其实用PQ或者直接进PE,分区之后,重启进入BIOS,更改一下硬盘模式,有的是AHCI和SATA模式,有的是AHCI和compatibility,一般XP的话要改成SATA(或者compatibility兼容性好)模式,然后硬盘第一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看了才知道

网友:
呵呵,看上楼上的一些留言主,有所收获,以前我也有碰 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品牌都有隐藏分区  ,而且还很小

网友:
这种情况是你在分区的时候主分区没有设为活动分区

网友:
在DOS下写入引导程序就行了,硬盘不引导的原因。不会写的可以用安装版的把系统复制进去,重启,再用GHO版的盘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有用

网友:
看不到了,嘿嘿

网友:
进DOS 键入fdisk/mbr

网友:
重新注册一下主引导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或许引导到PE,打开我的电脑,把C盘再格式化一遍,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