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的显存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0-10-14):
手里有一块N卡G86显卡,我把一面的显存都焊下来以后,不知道那个显存在什么位置了,请问显存颗粒有顺序码。还是怎么上都可以,如果有顺序应该怎么按顺序安装啊!

网友:
都是这张卡上的显存 随便放在哪个位置都可以的

网友:
如果 是同一块板上的只要方向对好就行了 可以互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