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E-TVM主板不插内存长鸣报警,插内存就会反复重启

楼主(2010-10-14):
一块华硕为TCL代工的P5GE-TVM 主板,故障是不插内存长鸣报警,诊断卡跑C1后马上变成FF;插上内存后,反复加电重启,诊断卡先跑C1,然后跑B0后RES灯亮断电重启,重启后依然重复这个过程。若开机后短路ATX电源的绿线到地,则可以看到诊断卡反复跑C1 B0 RES的过程。先查AGP线路, 发现AGP电压只有1.4V偏低,9916场效应管S极电压为1.8V, G极10.2V ,D极2.63V,正常的AGP电压应该和效应管S极电压相同,仔细检查发现效应管S极有脱焊的现象,将效应管S极补焊后,电压变为正常1.5V,但故障现象依旧。再查内存电压为正常2.57V, 3.3VSB 正常,其他主要几大电压信号也正常。内存已经采用替换法排除,BIOS也已经重新刷过,始终无法解决。望大家帮帮忙给点意见, 看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还 需要查什么地方??还需要更换哪个部件??

网友:
回复 网络如风 的帖子内存跑不过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问题。估计是桥坏了。

网友:
那应该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供电 时钟 打值都没问题的话先刷BIOS,不要直接说桥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一开始就刷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你应该把1.5V那个管子跟电容都换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先换一下试试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