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加电屏不亮

楼主(2010-10-14):
刚接啦一个 HP4411s  拿来时就是加电不亮  打开来看看 里面竟然有蟑螂之类的东西
而且在 14.318 和32.768的晶振旁边有一个芯片 ICS   特别的烫比CPU都烫  那是 个什么芯片啊
我没有这个芯片所以也没有换
一插上电源指示灯亮两个  而且都是黄色的   我不知道家电没有加电  我没有那种电源头所以 看不出来  但可能加电啊  我量CPU也有电压 北桥也有但是北桥和显卡都不热  主板上没有3  5V

请大家指点指点  这个4411S的通病都有那些啊

本人菜鸟 请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
烫就换掉么 还忧虑什么呢

网友:
笔记本上的芯片发烫不一定就是坏的,但可以先换一下试试。

网友:
时钟芯片  发烫是正常的

网友:
既然没3V 5V。就差哪里出来的。再往上找。

网友:
不要什么机器都看通病

网友:
笔记本上的时钟芯片发热是很正常的,但是像你说的那样比CPU还要烫那有可能是挂 了,换个试试看

网友:
比CPU还烫,肯定挂了,但时钟短路的不多,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4411是新型号,案例不多的,

网友:
看时钟旁边的元件有没有损坏呀

网友:
先去掉电池,短接放电,搞好2个这样的

网友:
把那个换啦 就好啦  谢谢 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