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有待机,无输出。

楼主(2010-10-14):
拆开电源看了看`内部元件都是完好的,测量初级部分,3个开关管也为正常。
7500也有待机电压。

这种情况一般重点查哪?
初极部分还是后极输出部分啊?
13007和周边元器件我刚都查了一遍,没什么异常。

求解答。。

网友:
查下13007  B脚的电路

网友:
你指的是输入部分,到光藕那部分的电路是吗
光藕另一边输出部分不 查了是吗

网友:
看看八脚与十一脚的电压是否对称!

网友:
是后级保护 看下7500,7脚控制电压在触发时有没有变成0伏  如果没有就是后级保护了

网友:
7500的4脚的电压是否超过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