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接灯管遇到的问题,灯管放到架子里12V电流偏大

楼主(2010-10-14):
接了台LG1934,无供电,拆开后发现电源部分有问题,这个不是什么问题;发现换过灯管,用通用高压板点灯管测12v处电流(我的方法是把12V供电线断开接电流表),达到2.6A了,而对比两组好的灯管只有不到2.2A,后经测量每组灯管电流都偏大,拆除灯管发现灯管都是好的,而且灯管放在外面电流就正常,放到架子里电流就偏大,换了灯管,加了热缩套管绝缘还是一样
     真无语了,只能发带灯架灯管了,回头准备接到原装驱动板和高压板上,再测量下供电电流,希望能有个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看明白说什么?
你测量电流的方法不对,再说了,19的机器,2.6A的灯管电流并不大。
如果没有明显的打火,正常使用。

网友:
19寸的机器灯管高压部分工作起来的电流应该在2A左右 整机电流应该不到3A,你所谓的“灯管电流”其实是高压部分的电流,灯管完成启动后电流很小的 是高频电流,楼主这样形容灯管电流是错误的!

网友:
查一下反馈的那跟线是不是老化了呀把他换了试试。

网友:
提醒LG的换灯管要买质量好的,一半的换后马上挂,如果他自己的灯管没断的话,建议还是加焊下,LG的电元板电压输出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