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錯電燒毀的七盟ST-300BKV修復記

楼主(2010-10-14):
這是小弟公司監視器在用的POWER,因為有小白插錯電導致燒毀!
看到紅插座220V也給它插下去... 只聽到碰一聲! POWER當場死亡

如下圖:
爆了兩顆TT2148

神奇的是輔助電源的2SK2717沒有壞!

更換了兩顆2SC3320和壓敏電阻還有保險絲,修復~
(TT2148實在難找,用2SC3320代換)

网友:
红插座是什么东西?

网友:
待机部分没烧吗?

网友:
待机自激的,可以110-240v??

网友:
待机自激的,可以110-240v??
引用 网友A:

接错,经倍压整流,已经600V了

网友:
这个电源是非PFC电路的吗?如果是应该大电容爆才是啊

网友(2010-11-18):
好像应该是非PFC的呢?一般我见到的都是炸压敏,后级很少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