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内存不过C3问题的板子

楼主(2010-10-14):
刚才发了一个求助贴,不知道为什么给删除了,也不给一个原因。
我这块板一共三条内存槽,其中一条正常过了内存去到26。我没插显卡
另外两条只能跑C3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明显内存不过,还问什么问题,有可能内存坏了,有可能不兼容

网友:
你把内存曹清理一下,把内存金手指也清理一下,一般就OK了。

网友:
你把内存曹清理一下,把内存金手指也清理一下,一般就OK了。
引用 网友A:

底部全部针脚加焊了,上面的金手指全刷过也没发现有脚变形了,上假负载打对地阻值都没问题。

网友:
我不知道兄弟是跟哪个师傅学的,只凭检测卡能修好主板?我曾经遇到过插检测卡什么码也不跑,但人家照样可以点亮,可以进系统,可以正常使用,你只用检测卡你修哪里?你是典型的教条主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插诊断卡不跑码亮机 的精英的 主板 遇到好多

网友:
你把那两条内存换好板子点下 看看能过不 在就仔细看看那两个槽背面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你第一条内存显示26 不见得插上显卡就能亮

网友:
跑C3一般都是串口  IO 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把内存槽旁的排阻用风枪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我不知道兄弟是跟哪个师傅学的,只凭检测卡能修好主板?我曾经遇到过插检测卡什么码也不跑,但人家照样可以 ...
引用 网友B:

内存也是好的,我上其它板是没问题的,我说的是同一条内存,上第一个内存槽可以正常过,其它两条内存槽就出现C3。我没说只靠诊断卡修板,请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存是好的,槽背面已经全部加焊过。
我也没说一定要亮机,我是说内存过不了!第一条内存槽是可以亮机的。我没插显卡跑26是正常。其它两条连C3都跑不过,跟不用考虑亮不亮机。

网友:
回复 网友D:

OH!IO没考虑到,明天换一个试试!谢谢,只是还是不懂为什么其中一条是一切正常,其它两条就不正常。

网友:
英特尔的主板的话 你看内存到北桥的阻值吧 这种应该是北桥虚焊 我遇到过

网友:
楼主修出来了吗    公布下结果    让我们也长长见识

网友:
主要先查一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有的供电管不稳定也会引起内存有时候可以过,有时候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