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华硕主板

楼主(2010-10-14):
  此板插上12V就短路,掉电、不插12V供电就不掉电、可让人郁闷的是、打12V没有短路呀?为什么会短路、12V与CPU供电之间也没有短路、真是个奇怪的问题。?

网友:
先看下MOS管有没有短路的,如果没有一般换电源IC就会好的

网友:
补充 打12V没有短路、难道是电源IC的事?

网友:
AM2华硕主板好多都是这样,换电源管理IC吧。

网友:
75232也会用问题哦  注意下

网友:
样,换电源管理IC吧。

网友:
场管软击穿.........

网友:
场管是不是插在主板上的那种,那种场管在主板上一般量不出来,要把它焊下来才行

网友:
场管是不是插在主板上的那种,那种场管在主板上一般量不出来,要把它焊下来量才行

网友:
要是场管不短,IC不短,量一下北桥,看看是否是北桥短路。
哎,网速太卡,发个帖子都 以为没发出去,再一看,都发了三个了,对不起大家了!

网友:
应该是有一组MOS管的上管击穿了吧?量一下所有上管的DS之间的阻值是否正常,要么就是IC出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确认是掉电还是保护
有些板不上U是会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