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7650 CRT故障 总是一亮就熄再亮

楼主(2010-10-14):
接到一台显示器,拿来时单独开机不接主机,能显示正常,显示LOGO,不过一接主机就一亮就熄再亮,亮时显示WINDOWS,然后拆开后,发现行调整管击穿,换上后再开发烫,能显示WINDOWS,只不过行幅有些宽,一会儿就熄了,又击穿了,然后干脆拿掉调整管开显示器,能亮,能显示WINDOWS,就是屏很暗,整体不能满屏,然后我就等会不会再熄,果然没有过多久就熄了,然后机器里有节奏的保护动作的声音。我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是没有修好,就上面的问题就大家来看从哪儿入手,帮帮我吧,我修了两天了。

我说一下我后面的维修过程吧。有保护动作时,我看了一下二次电源不工作了,看了一下是二次电源控制三级管集电极没有12V,然后拆下三极管,有7.69V,B极有4.1V,但是装上三极管C极就没有电压了,B极只有0.8V,要是我拆下升压电感,就没有机器的保护动作的 声音,然后我上电感,强行拉电压到控制三极管上,结果烧二次电源管,问题越搞越大。然后我拆下二次电源管,B+有50几伏,这样应该也能开机的啊,结果还是有保护的动作的声音,而且B+的另一头就是VCP有50到150的电压跳动,然后我断开VCP与行管C极的连接,结果就没有保护动作的声音了。 我怀疑包有问题,不过二次电源又坏了,真不想搞了。

网友:
补充一下二次电源修好了,只是不能升压一升压就保护了,正常,因为行没有工作。

网友:
现在把调整管上了还是有节奏的吱吱保护声音,不亮。。。。。。。B+的另一端也就是VCP端有50-150V的电压跳动,看样子就是行电路一动作就保护,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了,唉。。。。。。。行包吗。。。。这个显示器看上去很新,板子就看不到什么灰尘,真干净。。。。

网友:
S校正没有什么问题啊,郁闷。。。。。就是行推动三极管的控制电容一接上就吱吱的保护,去掉这个电容没有声音了,反正电源是正常的,绿灯也亮的  其实去掉这个电容就意味着不给行管控制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