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液晶问题,很郁闷??

楼主(2010-10-14):
给客户修的液晶,问题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坏了。
电源板烧的好几个原件都看不出来了。
只好给他换待用的电源板了。
我把5V  底线 还有OFF  DIM都接好了。还有一个白色的线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我就没接上,现在机器能亮了。可是没有图像  ,,,,,
谁知道是什么问题。。急急急

网友:
电源灯能亮,也能转灯,可是转灯也是白屏而且是长白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代换下驱动板啊,看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我很想知道很给白色线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驱动板的型号是'715G2698-4

网友:
屏供电没搞对 或者驱动板缺电压

网友:
能正常开关MCU是正常的查一下图像处芯片的供电,那个白线在原来板上的标识是什么?

网友:
通用点屏套装先试下屏好不好再搞吧,如果屏好的慢慢来的,基本来说开关和亮度调节供电和地满足了就会有显示的

网友:
白线没有标识。我也没有通用点屏套装。大家帮忙找找霸。

网友:
5V 地线   控制 等线都接了。就是有白线不知道是什么线。。。。。。我也没图纸也没有通用点屏套装。大家帮忙。。。

网友:
是不是把BLON控制开关线接到电源上去了,只要一通电高压板就被打开,所以全白?

网友:
没有接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