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视奇 hn198显示器

楼主(2010-10-14):
有一个翰视奇hn198显示器不亮 他的毛病是 电源灯闪烁 不工作 把屏线拔掉后工作 灯管亮
请教各位大侠 是什么的毛病

网友:
电压带不起负载,可以尝试更换滤波电容及补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滤波电容300V够 也没有虚焊 就是去驱动板的电压从原来的12V 变成了15V

网友:
我所指的滤波电容不是指300V滤波电容,而是指后级5V和12V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这上面的小电解电容我都换过了 但是他还是不好使

网友:
那你再查一下12V回路的整流及稳压有没有元件变质的,一般软故障的话可能用表量不出来,最好能找到元件直接换,这几天我就遇到光耦软故障导致电源无输出的情况,用表量怎么量也是好的,后来换一个就好了,特别注意一下整流二极管,稳压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明白了 我再查查看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电路上有轻微的短路

网友:
在去屏供电的保险电阻上接个电流表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
外接个屏 就知道是不是电源板问题了

网友:
看反馈电路是否正常,可用通用板代换试试

网友:
换个一体板来点还一样就 是屏有短路,如果正常了就是电源板问题,换一下12V 5V的整流二极管。

网友:
以前我修过一个  测下屏供电  要是正常  就查驱动板的供电转换电路      我的故障和你的不太一样  我的是灯管不亮  屏工作正常    坏的事  高压板的主芯片 和驱动板的  3.3V转换电路  具体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了   希望有高手给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