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T600-A 跑2E 求助

楼主(2010-10-14):
一块老板子了,462的CPU,开机诊断卡显示2E,复位灯闪一下,换个CPU也一样,好、关电上假负载测CPU的 供电是1.5V、复位1.4V PG也有1点几V,测IDE第一脚 有5V的复位电压,Bios是那个四方形的,测22脚是低电位,24脚是高电位(这个是基地的函山兄教我的)正常,晶振两端也有0.9V左右的电压,压压北桥、南桥没什么反应,就先刷了一个Bios,结果还是一个鸟样,现在求助~~

网友:
档内存测工作电压,打内存跟北桥数据线值,测内存插槽边上的排阻。

网友:
先测内存电压正常不,还有时钟,REF之类的,把测量内存工作条件的数据发上来

网友:
是直接跳到2E  还是前面也有变化啊

北桥也有可能把

网友:
有电容漏电,或电阻击穿

网友:
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IO有可能哟

网友:
2E之前还跑了什么码 有没有发出两声短音 如果是的话应该是没找到显卡 直接跑2E的话看看内存那边有没有问题

网友:
刷内存槽子哦,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