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隔离保护电路上的 PR37 是否存在,麻烦手头上有此板的朋友看下

楼主(2010-10-14):
Y450 隔离保护电路上的 PR37 是否存在,麻烦手头上有此板的朋友看下
感激不禁

网友:
根据上述电路进行分析应该是存在的可以先量一下PQ11pin1对地阻抗

网友:
即使存在也是0欧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这还用问,肯定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刚才去联盟论坛看了图纸加了*应该是没有安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看图纸,就看你贴上来的哪个电路,PR37这个电阻阻值标的0,那么就把PU4的4脚直接接到地了,也就是说PU4和他前面的PQ10所组成的电路根本就失去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肯定是不会装PR3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