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N5X主板上电不跑码

楼主(2010-10-14):
有AUAS A8N5X主板,单桥上电不跑码,测电压正常,压U座和桥没有反应。郁闷中

网友:
CPU复位正常吗?总线打值刷BIOS。

网友:
遇到这种什么都正常不跑马我也最头疼了。。一般最后加焊北桥无果就宣布死亡了

网友:
能片选到BIOS,但没有刷这个。

网友:
按经验应该北桥空汗了  加焊一下桥吧!应该可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