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3208DH1T-6颗粒怎么用HY5DU56822BT-H不行啊??(已解决)

楼主(2010-10-14):
一条256M颗粒为D3208DH1T-6,D3208DH1T-6颗粒怎么用HY5DU56822BT-H不行啊??
这条内存是DD266的,,-H就是266的.怎么不行呢!!!!!

后来用-—j就可以了,,,,,——J真的是333啊。。学到了!

网友:
D3208DH1T-6

这个是台湾的颗粒,,,

HY5DU56822BT-H

这个是韩国的颗粒。。。

一个南一个北,,,不兼容了,,,,

网友:
6,j是333的,h,7是266的,你搞错了

网友:
一般金士顿得颗粒是可以用HY得代换得,代换完后有什么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