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斯巴达克845PA老档C1不过,内存换过。测IDE 1 脚为3.45V

楼主(2010-10-14):
一块斯巴达克845PA老在C1不过,内存换过。测IDE 1 脚为3.45V,内存电压为2.84V,其它电压都正常,就是过不了内存,望高手和遇到和我一样问题的好心人解答。

网友:
打一下数据线阻值...

网友:
2.84V貌似高了吧,2.4-2.6左右都能接受。看看内存的供电方式是调压还是PWM芯片

网友:
查1 91 92 184 的电压。你只查了了内存主供电,别的也查查。

网友:
是呀,都要查查,内存槽也要看看,有没有接触不良,都正常的话,只能怀凝NB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查了第一脚电压为1.44V,系统总线电压为3.35V,内存主供电还是2.84V。这种问题和IO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
跟IO没关系,打一下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插假负载打

网友:
内存拔下来看还是C1代码吗 看看座是透针的吗 如果是考虑北桥 不是就考虑下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和IO是没有关系的,打一下数据线的值,再查一下内存的时钟。没问题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