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800-478主板无主时钟

楼主(2010-10-14):
一七彩虹p4m800-478主板无主时钟,总线时钟正常,现在想查主时钟的源头,找不到,无奈,将cpu座和北桥全焊下来了,找遍了北桥和时钟芯片所有的引脚都找不到,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全板的供电是否正常?时钟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你拆U座与北桥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
你拆U座与北桥   时钟工作了 没有啊

网友:
楼主原因没找到就直接杀U和北桥,会不会太鲁莽了?
我觉得维修人员首先应该遵循故障不扩大化的原则,没有理论根据时不要乱下手.呵呵

网友:
这个本身就是用来做实验的,我就想搞清楚每个信号怎么测,怎么来的;拆cpu座和北桥就是为了清楚的跑线,这个要是弄明白了,以后修别的板子就不用拆了,呵呵;这个板子,用cpu假负载测量,主供电,复位,pg,pll供电都是0.96v,总线时钟0.4左右,主时钟无电压,用示波器测不到信号,和好板子对比,好的主板主时钟有信号,cpu复位不正常,按reset键主板诊断卡reset灯一亮一灭很正常,但是cpu复位没反应,插上cpu测量主供电是1.7v左右应该正常;用示波器测量时钟芯片的输出信号都有信号。我按主板维修的顺序来,主供电0.9v不正常,但是插上cpu1.7v正常,我没检测出什么问题,就进行时钟信号的检测,既然没信号,我就要跑线测啊,但是找不到信号的源头,所以就把北桥拆了,但是居然还找不到,郁闷 啊

网友:
拆下来估计是为了跑线路吧,厉害!~其他电压都正常了吗?测时钟工作了没?

网友:
查时钟芯片的供电  一般是时钟芯片旁边的电感上测  14.318的晶振有没起振  时钟的开启信号有没正常 一是VTT_PG经过三极管或大阻值阻上拉。

网友:
楼主居然一个时钟不正常就拆北桥和U,跑线路不需要这样吧,时钟的工作控制信号一般是从VCORE的有电压输出,经过门电路转换,时钟IC根据这个信号来进行工作的。没猜错的话那个P4M800是有独立时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主时钟没有?你供电都查了没有?时钟的供电 开启信号 晶振都查了没有?

网友:
时钟芯片有供电,晶振有信号,其输出的信号也都有波形

网友:
先相时钟的供电,开启信号跟晶振是否起振。主时钟不正常?指的是全板没时钟,还是部分没时钟吖。全板没时钟就先换时钟IC,。部分无时钟在查线路是否有开路现象,

网友:
VIA的芯片 你拆桥做什么?

网友:
我也正在修这样的主板啊,毛病和你的一样,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供电 时钟 PG 复位 要按照这个流程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