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优派17方屏显示器总是烧通用高压板。

楼主(2010-10-14):
遇到一台返修的优派的液晶显示器,换了通用的高压板后没有用十天就烧了,测量一下输出电压为19伏,而我换的高压板是12伏。这次和给它了一个2W12K的限流电阻,重新换上高压板。至今无事

网友:
电源十九伏,是不是高了,应该把电源修好。

网友:
19V串联个12K/2W的电阻能亮高压条  这简直就是奇迹,12欧姆我还相信!

网友:
这么大的电阻不大可能

网友:
买12V-25V通用的板子吧,12V的扛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