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主板插电自动开机但不能关机

楼主(2010-10-14):
(无正文)

网友:
典型的 IO坏了   换  一个看看

网友:
先清CMOS,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可能是接ATX电源的14脚或16脚的三极管坏了

网友:
 这个 应该是 CPU供电关不了引起的吧,查一下CPU芯片的开启信的线路。关机时是不是为低电平 。

网友:
IO问题,换个IO试试

网友:
自动上电,查绿线到IO相连的线路,可能是绿线对地短路了,或是IO坏

网友:
放一下电不行的话很有可能是IO坏掉了

网友:
设置BIOS 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此观点,先换个IO吧,再留意下南桥旁边的金振

网友:
IO 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