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楼主(2010-10-14):
电流上到1,1A左右,后跳到0.9A不动,上不上内存有一点点动而已。不知什么问题,不敢动桥。

网友:
先查内存和北桥的供电看正常不?

网友:
找个诊断跑一下看跑多少

网友:
供电都正常,有什么诊断卡。,

网友:
南桥的复位有没有。

网友:
我觉得应该还没跑码,先把大范围确定下来呀

网友:
楼主的问题,说的太粗略了。 你打过内存与北桥的阻值没?

网友(2010-11-17):
内存应该已经过了

网友:
T6以上的机子没有跑码卡是不好修的。我这里有一种中跑码卡不知道兄弟你要不要。加我QQ584658693陈海

网友:
查查内存,CPU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查查内存,CPU,桥的几大供电是否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