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00M 加电5秒掉电

楼主(2010-10-14):
DELL 500M 加电5秒掉电 电流0.5A左右 cpu  南北桥 内存供电瞬间都有

网友:
量一下主板上的所有电感有没有短路的.再量一下主板上的所有BGA芯片有无短路的.

网友:
换SC1486ITS,我修过这样的问题很多,

网友:
图片如下图片如下图片如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sc14861ts能用sc14851ts代换吗 我手头就有这个芯片

网友:
当然不跑了  0.5A

网友:
换过了,还是不行呢?

网友:
急!哪位高手给点法子

网友:
是不是没过内存啊

那个指示灯有没有报警之类的

网友:
看电流跑到哪了  先把BGA做了

网友:
0.5A电流的样子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DELL机器不亮好像就会掉电吧,当点不亮搞吧...现在可以怀疑不过内存

网友:
应该是NB。

网友:
打下波看看啊

网友:
今天把北桥重做了  还是不行 估计是EC的问题  目前手头没这芯片  等等吧

网友:
查一下SC1486its旁边的线路,我刚修了一个就是有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
掉电一般都是上电不全  把各个电压都查下

网友:
掉电有机器一般是不太好修的

网友:
会不会是CPU供电芯片呢?

网友:
DELL电脑,不自检完就会掉电的。用示波器量一下BIOS,看不没有波型。是不跑码,还是完全没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