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风扇就转南桥很热

楼主(2010-10-14):
华硕p5pe-vm 上775CPU的板子。
通电后风扇就转,南桥很热。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先测一下南桥有没有有短路,PCI A14脚对地是不是短路了,USB中间的两个脚有没有对地

网友:
能不能开关呀,有时桥少供电也会发烫的,打值没有偏低的就先查供电吧。

网友:
搞不好,桥已经可以烧开水了

网友:
很热是多少度,热点没事的

网友:
120%南桥坏,经典故障

网友:
南桥一定挂啦。

网友:
触发一下开关针看可能关机,能关机就说明正常,只要能点亮就不要管南桥了,不能两的话查查供电,华硕的主板桥供电喜欢出问题啊

网友:
只要能关机就是正常的,查一下显卡供电有没有,没有就修显卡供电,有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2011-09-25):
我的也一样,报废

网友:
先插3.3 1.5v供电正常不 能不能开机 正常关机

网友(2013-09-18):
手里一台东芝的,也是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