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4):
飞利浦液晶显示器用一个小时左右就会黑屏掉电,改过高压部分问题依旧,灯管是好的
。黑屏后要拔掉电源等5分钟左右,才能再次点亮.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测黑屏时电源板ON/OF端电压与正常时做对比,无变化还是高压部分或者灯管,有变化驱动板问题

网友:
、黑屏时在强光下如果能看到图像就是高压板的问题,屏没图像电源灯也不亮了就是电源板的开关管可能温度过高不良。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带负载能力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