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搞得我快疯了 各位高人救命啊 已解决

楼主(2010-10-14):
HPDV1000代码跑CO 屏亮了 但是一直在LOGO出来后 一直显示
for realtek rtl8139(x)/8130/810x pci fast Ethernet controller v2.3
pxe-e61: media test failure,check cable
pxe-m0f:exiting pxe rom
求救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硬盘接口和主板接触不严紧 在硬盘接口处加垫一块海绵再上后盖 问题解决

网友:
系统内存硬盘 你检查下吧

网友:
看看BI0S中能认到硬盘吗?这里应该已经开机了,看看是不是到这里就死机了还是怎么了。如果没死看看能不能认到硬盘

网友:
网卡坏了   或者储存网卡·地址芯片坏

网友:
谢谢 正在检查中 有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现在是进不了BIOS

网友:
翻译过来就是:
为瑞昱rtl8139(十)/ 8130/810x PCI快速以太网控制器2.3
9 *的Q - T5}#Lpxe向0 V - E61智能手机:媒体测试失败,检查电缆
)G $的V5的Ÿ海外)A9的^ 2 @ 4`PXE的m0f:退出PXE ROM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啊
我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禁用网卡启动,电脑这时从网卡启动,进不了BIOS,是不是你按错键了,有的按F2 F10 F12 F11 等,再不行就把网卡拆了,看检测到硬盘没?如没,就是没找到硬盘,直接从网卡启动?修好了回复

网友:
没认到硬盘好吧

网友:
应该是没有认到硬盘,可以用一张启动光盘,试下,机器往下走不走啊,判断是死机了还是找硬盘

网友:
刷个BIOS吗
   试一试

网友:
修好了  是因为硬盘和主板接口松了 我在硬盘接口处加垫了一块海绵再上后盖 问题解决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