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日C460A电流到0.9就上不去了

楼主(2010-10-14):
迅日C460A电流到0.9就上不去了,先以修过显卡,加焊过显卡连主板插槽,主板故障还是一样,请问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是不是 旭日啊?lenovo的啊

网友:
你说得太简单了,复位量完没有?最好飞个LPC测试卡看有代码没有。光说0.9我连跑U没都 不知道

网友:
很有可能显卡要换了  你有示波器没打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你是电流一开始 直接到0.9呢 还是跳了几下以后到0.9不动了呢  还是0.9以下跳几下啊   没种说法的故障判断都不一样啊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作显卡的时候碰掉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