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4口交换机适配器故障

楼主(2010-10-14):
有一个适配哭器是24交换机上用的,电压无输出,输出是1000UF   10V的电容,猜是9V输出的,拆开发现保险坏了,整流二极管有二个击穿,为了保险起见四个全部换新的,换上去之前测四个都是好的。保险用铜丝代替不知道可不可以,??300V用表测红接正黑接负,显示101,正常吗这个大电容,其它300V大电容测出来都是500百多,通电后,测300V大电容0V,高手请指点?想问一下,开关管和300V大电容电压出不出来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点评):
这个电容是储能用的 ,我感觉没坏.我感觉变压器可能坏了 .

网友:
补充一下,整流二极管是不是都通用的?????

网友:
交换机我修过一个是5V输出的,保险不能用铜线代,从旧板上找一个。300V电容没电只能说明你的二极管没换好。

网友:
用铜丝当保险---------非一般高人!!!!单凭这点就令人佩服

网友:
1、没有300V肯定与你换的整流二极管有关系。是不是二极管装反了?
2、安全起见保险丝千万不能用你上面的粗铜丝代,至少没有保险的话可以用多股普通花线铜丝的一根代换,头发丝粗细的铜丝就可以上2A。
3、交换机电源一般是12V输出,或者5V 和 3.3V 这三种常见电压。

网友:
这个是我桌子上面那个吧....!!!!   我说还是不要玩铜了会出事的, 下回我就没办公桌了.

网友:
二极管接对了就应该有300V的!电容没容量只会电压低

网友:
铜丝当保险相当危险,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没排除,分分钟大面积烧坏元器件

网友:
100W白炽灯代替保险维修

网友:
本单位几台TP——LINK交换机内部电源坏了,用5V的电源代换过。

网友:
“输出是1000UF   10V的电容,猜是9V输出的”你猜的是错误的,准确的说,应该是5V的输出。保险不能用铜丝代替,除非你不介意烧坏更多的元件。
你所测的电容没有坏,没有300V是因为前级没有电压过来,如果连300V都修不出来那你还是请个会修的帮你修得了

网友:
我修过的交换机,有12V的和5V的两种!300V电源没电压,那是从220V到整流器之间没搞好,有开路的,整流如果用桥的,正负极接正确,用四个二极管代的话,要注意极性接对.

网友:
你二极管没换好的话,保险用铜丝代替后,通电试机,这个电容估计又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交换机用的是+5V电源,你怎么测得+9V出来??保险丝用铜丝代替,如果发生短路的话,你会晓得后果有多严重的,第一:会让你的PCB板变黑;第二:后续电路中的元器件烧毁的更多。300V电压没有的话,是整流二极管和限流电阻以及保险这些前置级引起的,证明你的电路中还有断路元件,仔细检查吧,基础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整流二极管不是都通用的,因为里面有很多种型号的,要不怎么会不直接叫二极管就可以了,但是在我的维修过程中,对电路设计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就用电源部份的代用电源部份的是可以的,你可以试一下,我的成功率在85%以上,

网友:
直接拿个5V的电源代换就是了。难得修

网友:
感觉现在很多这样的都是内置变压了,很多故障也都出现在内部,老化?过热?多学学开关电源这块应该是很有作为吧。二极管做的全桥通电后可以量一下,电压在9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