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oyo)没跑码维修案例

楼主(2010-10-14):
1、今天接一批网吧板
初测试,没跑码:

2、按照常规主板维修方式先测电压

电压正常。
3、呵呵、
电压正常,压桥看看,还是没反应。
4、根据以往经验,AMD板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多。吹一下%%可以。
5、马上拆开散热片、电池,注意(CPU支架一定要拆开)
以前试过将散热底座都吹坏啦。马上就上机:

6、在桥四周加上助焊膏。(也不能太多)

7、控制温度是最重要的。刚买机器的时候由于机器升温过
快而吹坏板都试过。

温度一般上到220,再待十几秒后才关机。
这也要看是什么板,如果做工好的板温度要高点。
8、待主板温度降低后。
拿板测试:

北桥要加散热片及散热膏。

一切正常,又可以用一年半载了。

网友:
哪里出问题,是怎么修好的,也不说一下

网友:
希望自己能通过转正,还有那里需改正的,希望指教。
上面的是北桥问题。

网友:
北桥虚焊,怎么看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