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V9000不触发(是945的主板)已解决

楼主(2010-10-14):
故障是不触发,有待机电流:0.02   有3V 5V       触发电压是3.3V也有
主板是没有动过的,目测了一下,没有什么异样。没有烧的也没有腐蚀

网友:
查一下主攻电的信号

网友:
估计是BIOS 和蓝桥了  先换个蓝桥看看

网友:
按开关键后,开关键的电压有跳变吗?查查图纸是不是还有其他待机电压,查查开关键到EC的的线路,都好在查EC到南桥的。具体怎样没图纸我也不清楚,呵呵。。

网友:
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顺便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先刷个BOIS试试

网友:
你要确定南桥有没有收到开机信号,没有的话可能是EC问题..........

网友:
已经修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是R692坏掉了

网友:
哦,那你又赚了几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