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220

楼主(2010-10-14):
今天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器.
故障为:进到欢迎画面和桌面就一闪一闪的.进安全模式正常.
把显卡驱动停用掉就不闪了(集成显卡的).驱动换了N个还是一样.系统也做过了.屏也换过
打算干北桥了.有没有哪位兄弟见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内存换下试试·

网友(点评):
应该和内存没关系吧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一下

网友:
先不要搞桥和显卡 先排除软故障啊  多下几个显卡驱动啊   你在安全模式下去驱动显卡看看撒

网友:
用最小系统法测试下

网友:
去官网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
测试一下所有的电压有没有正常的,特别是内存供电和北桥的供电

网友:
怎么个闪啊,是不是刷新率没有调高点啊

网友:
你先打个芯片组驱动试试啊 在从官网下个显卡驱动

网友:
北桥是最终目标!

网友:
还是先软件,最后再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