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电源管理内部工作条件

楼主(2010-10-14):
经常能遇到显卡核心电压没有 主芯片 显存都不短路 对地阻值都正常 上下场管的G极都没有电压 连着电源管理芯片 也没有输出电压 拿RT9259为例 测量9259 只有1脚BOOT  8脚VCC12有12V电压  我想请问下 当它有这两个电压时 会工作的是几脚 它内部工作的先后时序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知道的老大快出来说说啊 我现在连跑线都不知道从哪开始跑了 每次遇到这样的故障都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先有供电 跟BOOT的电压 然后就从DRV脚输出一个驱动电压让Q3先工作产生一个供电,FBL脚有检测到有电压,RT—— DIS脚产生振荡后才会UGATE  和LGATE脚输出驱动波形驱动上下管工作产生GPU供电 。这只是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