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imension C521 主板LOGO过后当机

楼主(2010-10-14):
戴尔Dimension C521 主板LOGO过后当机,提示:
phoenix award workstation bios v6
copyright c 1984-2003,phoenix technolgies,ltd此主板只有USB的接口,没有PS2的接口,测试VCORE正常,内存工作电压也正常,南桥北桥中间有两组工作电压一组是由LDO方式产生1。2V,一组是PWM方式产生1。2V,南桥是NF430,没修过这种板子不知道这个工作电压是不是属于正常范围。请大家指点下这种故障怎么检修。

网友:
我遇到一般挡LOGO画面的板子 一般都是南桥有毛病 前提是南桥控制那些设备都不接的情况下

网友:
DELL的这种问题一般刷BIOS可以解决,再有就是桥了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对了,先把硬盘等外设拆下来看看还挡不挡

网友:
看下有没有地方短路。没有就只有南桥了。。

网友:
先用最小系统法试试了,如果还挡机,应该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