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点一会,USB就会不好使

楼主(2010-10-14):
如题,进系统后接上USB设备如鼠标等,刚插入时可以用,用一会就会失灵,请问这一般是什么问题,谢谢
DELL

网友:
不好用时量过USB供电吗?有的话量下对地阻值,不知道会不会是南桥虚焊

网友:
做系统试了吗?换鼠标试了吗?换个U盘看有什么反映

网友:
做系统换设备都试了,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你这个南桥应该是FBM的 加焊一下吧 应该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