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U供电不出PG

楼主(2010-10-14):
   前几天接到一台D630的机器,开始是不跑U,U供电没有出来,后来修好了,有1.2V的电压。。现在是开机到0.56左右就掉电,可以继续开机还是到0.56据掉了。内存上不上都是一样,测了一下ISL6260  20PIN有5V   ,35PIN开机后有3.3V,18PIN有19V左右的电压,39PIN开机也有3。3V的电压,但是40PIN(PG)没有电压出来,PR234 1PIN有电压,2PIN没有电压,,不知道这个芯片满足哪些条件才会产生PG信 号。。。

网友:
换emc4401试试

网友:
1脚有多大的电压啊?是不是2脚断线了,还是你把1,2脚写错了啊

网友:
按照你的说法PR234 1PIN有电压,2PIN没有电压。   就是39PIN和40PIN 开路 了。不过我想你是写错了。
重点检查4pin 2pin 38pin 35pin 12pin    尤其 是 2PIN 和35PIN

网友:
2PIN  4PIN 开机后没有电压出来,12PIN 38PIN 开机后都有电压出来,不知道这个2PIN  4PIN 怎么样才能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你说的几脚电压都出来了,但2PIN的电压没有出来,PG也已经出来了,也没断线,6260换过,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服你了

你到底说的是  PR234的 2PIN 没有电压, 还是 6260的2PIN 没有电压。

如果是 PR234的2PIN 没有电压 就是 RUN3.3电压 有问题

如果要是6260的2PIN 电压没有 ,你就要 仔细查查那旁边的电路了。有好多电路需要查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 dell1318的机器 也是这样的问题 ! 什么电压 都正常 唯独 没有 cpupwrgd